使用e-pocketsetup打包的问题????

楼主(2009-05-04):
使用e-pocketsetup打包的问题????
我想使用e-pocketsetup将程序打包,这个安装包是在PC上运行的。
在PC上运行后安装到PDA里面可以么???
打包
安装
程序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的,前提是PDA已经和PC建立链接
最好是直接在PDA上运行安装

网友B:
通过Activesync安装的

网友C:
建立了同步 但是安装包选择的路径没有移动设备的文件夹啊

网友D:
请问我已经通过Activesync建立同步了,但是PC下的安装包找不到移动设备的文件夹怎么回事啊?
我用的epocketsetup打的包

网友E:
看看你的安装包做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F:
LZ先确认安装包制作过程中指定的路径是否存在?

网友G:
可能是安装包打的不对,正常是不是应该提示sm卡或者设备安装啊,我在研究研究谢谢各位了,结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