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 是如何调用拨号连接的?

楼主(2010-01-19):
IE 是如何调用拨号连接的?
WinCE IE可通过DM9000(以太网芯片), GPRS模块等方式上网。
IE 是如何调用拨号连接的?
以太网
如何

网友A:
顶,学习一下,看起来很复杂呀

网友B:
应该是调用RAS吧
使用EVC开发程序的话可以查查RasDial这个函数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先建立一个拨号连接,然后再在运用程序中调用RasDial进行拨号
如果是要讲原理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