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DA问题

楼主:
如何用代码取消PDA的休眠状态

还有用代码冷启动PDA?

网友:
启动:SetSystemPowerState(NULL,POWER_STATE_RESET,POWER_FORCE);

网友:
LZ也没有介绍一下,PDA是什么系统

取消修眠,可以试着发消息给系统,看看能不能使修眠失效。

网友:
忘了写,windows mobile/CE

网友:
KernelIoControl()冷启动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热启动我知道,怎么找不到冷启动的

网友:
CE上面没有明确定义冷起动和热起动,完全要看自己实现的
标准的接口只有一个IOCTL_HAL_REBOOT

取消休眠是防止系统进吗?
1. 不断的Reset Timer
2. 设置Timeout的值为0,也就是无穷大

网友A:
在应用层面上来做的话,可以不断的reset系统处于idle状态的时间;

或者把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Batt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这2个键值写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应用层面上来做的话,可以不断的reset系统处于idle状态的时间;

或者把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Batt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这2个键值写为0

怎么把系统处于idle状态,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的哪个参数?

网友:
谁做过的,给我个例子,行不?

wade_20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