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基于对话框的程序,怎样拥有唯一的窗口类? 为了取得窗口句柄

楼主:
两个基于对话框的程序,  GetClassName取得的窗口类名都是Dialog,两个窗口都没有标题,所以不能通过窗口标题,使用FindWindow取得窗口句柄。那么怎样取得窗口句柄?

网友:
使用 eVC4.0 MFC 开发

网友:
如果是固定窗口个数,直接指定就好了。就不用findwindow了

网友A:
每句这两个窗口的子窗口,用子窗口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句这两个窗口的子窗口,用子窗口区分

可以说得具体点吗?

这两个窗口属于两个不同的程序,不在同一程序内。

网友B:
dlg.m_hWnd 即是该对话框的窗口句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g.m_hWnd 即是该对话框的窗口句柄

我要在一个进程内,取得另一个进程中的窗口的句柄。

网友C:
如果这两个应用的程序可以改,把它们的类名改成不一样的,在需要更改类名的对话框资源上右击,选择“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可以看到有一个名为“Class Name”的属性,我们在其中输入一个自己定义的名称(如“MyPrivateClassName”)即可。但是,MFC默认设置这个属性选项是灰色不可用的,我们先要开启它。切换到资源视图,右击根节点(如“XxxXxx.rc”),选属性,去掉勾选“Enable MFC Features”项(如果是VS.Net,把“MFC Mode property”项改为False)。这样就可以修改对话框的Class Name属性了。

如果这两个应用的程序代码不能修改,必须然后通过toolhelp32函数获得该进程的进程ID和模块名(exe文件名应该是已经的吧?),然,得到后enumwindow你想要的窗口句柄.

不要说两个程序的exe文件名也一样....

网友:
是MFC的程序吗?
那可以在OnInitDialog()中用SetWindowText(text)来设置窗口名。
然后在另一个需要查找这个窗口HANDLE的地方用HWND hwnd=::FindWindow(NULL,text)即可
如果是win32更简单了
在CreateWindow的时候使用text作为窗口名来创建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两个应用的程序可以改,把它们的类名改成不一样的,在需要更改类名的对话框资源上右击,选择“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可以看到有一个名为“Class Name”的属性,我们在其中输入一个自己定义的名称(如“MyPrivateClassName”)即可。但是,MFC默认设置这个属性选项是灰色不可用的,我们先要开启它。切换到资源视图,右击根节点(如“XxxXxx.rc”),选属性,去掉勾选“Enable MFC Features”项(如果是VS.Net,把“MFC Mod…

我用的eVC4.0
代码可以改,这样修改后,在模拟器里,程序无法启动。改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MFC的程序吗?
那可以在OnInitDialog()中用SetWindowText(text)来设置窗口名。
然后在另一个需要查找这个窗口HANDLE的地方用HWND hwnd=::FindWindow(NULL,text)即可
如果是win32更简单了
在CreateWindow的时候使用text作为窗口名来创建窗口

窗口没有标题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两个应用的程序可以改,把它们的类名改成不一样的,在需要更改类名的对话框资源上右击,选择“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可以看到有一个名为“Class Name”的属性,我们在其中输入一个自己定义的名称(如“MyPrivateClassName”)即可。但是,MFC默认设置这个属性选项是灰色不可用的,我们先要开启它。切换到资源视图,右击根节点(如“XxxXxx.rc”),选属性,去掉勾选“Enable MFC Features”项(如果是VS.Net,把“MFC Mod…

这种才是正解,改一下WNDCLASS的名字应该对文件影响不大,除非其他的地方也用到了这个名字,这个方法不行,就用zjh824的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