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9459T的工业主板,装什么系统好?

楼主:
   单位最近买了如题主板一块,配置:2G内存+4G SD卡。主频1.6Ghz。

   我们先装了个XP精简版的,显然有点大材小用了,我感觉像这种配置的工控
   主板是不是装个嵌入式系统比较好呢?

   高手指点。

网友:
XP挺好,嵌入式系统用起来还是挺麻烦!

网友:
  但是xp一个系统下来就占了一个G了,嵌入式可以剪裁,我觉得还是嵌入式好。

网友A:
那你就选择WIN-CE吧,LINUX或许使用起来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选择WIN-CE吧,LINUX或许使用起来不习惯

WIN-CE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嵌入式基础?直接就可以用的么?还需要剪裁?

网友:
Wince比较适合你的机器

网友:
Wince比较大,如果你LINUX不错的话还是装这个好点吧,Wince也要嵌入式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