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order的驱动加载先后如何确定

楼主:
如题

order值都为:0 可以用其它什么方法确定驱动加载的先后顺序吗?

网友A:
是跟注册表的排列顺序有关的,具体的你可以看看枚举器的源代码.

网友:
源代码再这里:%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BUSENUM\

网友: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跟注册表的排列顺序有关的,具体的你可以看看枚举器的源代码.

我添到所有设备的最前面了, 怎么不是第一个被加载呢?

网友B:
order相同,按照注册表中的排序,看谁在前就先加载谁,也就是说reg中位置上谁在前就先加载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der相同,按照注册表中的排序,看谁在前就先加载谁,也就是说reg中位置上谁在前就先加载谁

恩,对。

网友:
之前搞到最前面还是在后面加载的, 发现是没有整到binfs部分的kernel里面去.
后来加了: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ovlogo]
    "Flags"=dword:1000

反而不加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