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程序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想法是:
   短接USB中的任意两根线都可,在屏幕上打印一个字母。

难点:1.用VB和C++在PC上的程序该怎么写。
     2.关于这题点的书有哪些。

网友:
不太明白你要做什么

网友:
功能很简单啊 ,说得也很明白啊。像键盘要实现此功能是因为它里面好像类似一个处理器的东东吧,但是我想简单一点。直接短接USB线,把重点放在PC上,看能不能用PC上的程序替代键盘处理器的东东,只需要输入一个固定的键值就可以了。不需要像键盘一样有那么多功能。

网友:
明白了,要实现这个需要非常了解USB底层协议。帮不了你
不过即使非常了解了,也不一定能实现。
建议用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做起来应该不难,控制串口的RI DSR CTS位都行。

网友:
这个要了解点USB协议,   找个VC的USB通信程序,网上估计可以找到

网友:
以前在学校时,有基本北航出版社出版 的USB的书籍非常不错,里面还有USB协议的详解,关键有多例程,配套的光盘里面配有所以源代码(包括VC的),楼主可以去图书馆找下。

网友:
短接usb的口,计算机会提示你有usb设备,并提示你找驱动,你可以提取这个消息作处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意见,给了我一定的启发。观望中...

网友:
usb 设备有一个枚举的过程吧,楼主只短接能行吗

网友:
想法挺好,不过你好像不太了解usb协议,

设备在没有枚举成功的时候,我们的应用层vb 或者 vc 是无法操作硬件的,hoho

我没事儿的时候,做过一个,是用单片机插电脑usb,用单片机模拟usb键盘的,

如果你兴趣可以看看usb协议, 自己写一个单片机程序就ok,

我的bolg 欢迎你看看

网友:
不知道有个枚举,哎,太无知了。接单片机就算了,那样就没意义了,,前天去南山图书城看了一本关于USB协议的书,圈圈写的吧,不错。谢谢大家的意见。XS.

网友:
楼主成功了记得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