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寻址方式问题,急急急!!!

楼主:
类似于ajmp addr11或ljmp addr16等以11或16位地址作为操作数的寻址属于单片机的7中寻址方式的那一种?请详细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多谢!

网友:
基址寄存器加变址寄存器的变址寻址

操作数地址 = 变地址 + 基地址

基地址寄存器 DPTR 或 PC

变址寄存器 @A

该寻址方式常用于访问程序存储器,查表。MOV A,@A + DPTR

这种寻址方式以程序计数器PC或DPTR为基址寄存器,累加器A为变址寄存器,变址寻址时,把两者的内容相加,所得到的结果作为操作数的地址。这种方式常用于访问程序存储器ROM中的数据表格,即查表操作。

变址寻址只能读出程序内存入的值,而不能写入,也就是说变址寻址这种方式只能对程序存储器进行寻址,或者说它是专门针对程序存储器的寻址方式。

例:MOVC A,@A+DPTR这条指令的功能是把DPTR和A的内容相加,再把所得到的程序存储器地址单元的内容送A

假若指令执行前A=54H,DPTR=3F21H,则这条指令变址寻址形成的操作数地址就是54H+3F21H=3F75H。如果3F75H单元中的内容是7FH,则执行这条指令后,累加器A中的内容就是7FH。

变址寻址的指令只有三条,分别如下:

JMP @A+DPTR

MOVC A,@A+DPTR

MOVC A,@A+PC

第一条指令JMP @A+DPTR这是一条无条件转移指令,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DPTR加上累加器A的内容做为一个16位的地址,执行JMP这条指令是,程序就转移到A+DPTR指定的地址去执行。

第二、三条指令MOVC A,@A+DPTR和MOVC A,@A+PC指令

这两条指令的通常用于查表操作,功能完全一样,但使用起来却有一定的差别,现详细说明如下。

我们知道,PC是程序指针,是十六位的。DPTR是一个16位的数据指针寄存器,按理,它们的寻址范围都应是64K。我们在学习特殊功能寄存器时已知道,程序计数器PC是始终跟踪着程序的执行的。也就是说,PC的值是随程序的执行情况自动改变的,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给PC赋值。而DPTR是一个数据指针,我们就可以给空上数据指针DPTR进行赋值。

我们再看指令MOVC A,@A+PC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将PC的值与累加器A的值相加作为一个地址,而PC是固定的,累加器A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它的寻址范围是256个地址单元。

讲到这里,大家应可明白,MOVC A,@A+PC这条指令的寻址范围其实就是只能在当前指令下256个地址单元。所在,这在我们实际应用中,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需要查询的数据表在256个地址单元之内,则可以用MOVC A,@A+PC这条指令进行查表操作,如果超过了256个单元,则不能用这条指令进行查表操作。刚才我们已说到,DPTR是一个数据指针,这个数据指针我们可以给它赋值操作的。通过赋值操作。我们可以使MOVC A,@A+DPTR这条指令的寻址范围达到64K。这就是这两条指令在实际应用当中要注意的问题。

变址寻址方式是MCS-51单片机所独有的一种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