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WINCE5.0,PB里面可选的两种浏览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PB里面做系统定制时,有“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6.0”和"microsoft 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两种浏览器,有什么区别吗?
好像两种方式,显示的网站内容一样,但是显示格式不一样,也就是排版不一样,究竟有什么区别?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00946.aspx
MSDN 很详细了。

网友:
microsoft 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只是一个摆设,基本没有实用性,上个稍微复杂的网站都会挂掉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6.0 还勉强可以用用
另外要注意注册表里的浏览器标识,如果你的浏览器标识是 pocket ie/windows ce 之类的手机浏览器,某些网站会自动跳转到手机的wap页面,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