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8255的连接控制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做一个小实验,就是利用51连接8255控制端口输出。
简言之,我想控制8个二极管,以前是直接用P1口控制,比如输入P1=0xfe;我现在想试试将8255与51相连,8个灯与8255的PA口相连,但小弟不知两点:1、8255与51引脚如何连线;2、51如何通过控制8255将所需输出的信息(如0xfe)送到PA口。
请大家帮忙解一下,最好写上一小段C程序(不需要全部了,大约包含初始化8255、将0xfe送到PA口就行了)

感谢大家啊,这点我不太懂,昨夜搞到夜里3点也没弄出个样子~~

网友A:
这样和你说对51来说8255是他的一个设备,51对设备的操作是由一个地址、8255有A口、B口、C口、和一个控制端口中、对控制端口写入数据就是对A、B、C口的模式控制设置好模式后就可以对口的操作

网友:
应该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和你说对51来说8255是他的一个设备,51对设备的操作是由一个地址、8255有A口、B口、C口、和一个控制端口中、对控制端口写入数据就是对A、B、C口的模式控制设置好模式后就可以对口的操作

嗯,这大概的步骤我是知道的,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在51中设置8255,以及如何将数据如0xfe从PA口输出。麻烦你帮忙写个小段程序吧,这个我会看的更清楚些,麻烦了~~

网友:
建议你看北航的《单片机基础》 有详细的简绍

网友B:
网上有中文的datasheet。楼主可以去参考。

其实8255,就是一个并口扩展出3个并口,至于你当前使能哪个并口,就靠A0.A1来选择。当A0=1,A1=1时就选择控制寄存器。
不知道楼主对硬件了解多少,其实它就相当于三个数据锁存器。然后通过A0,A1来切换使能这个三个锁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中文的datasheet。楼主可以去参考。

其实8255,就是一个并口扩展出3个并口,至于你当前使能哪个并口,就靠A0.A1来选择。当A0=1,A1=1时就选择控制寄存器。
不知道楼主对硬件了解多少,其实它就相当于三个数据锁存器。然后通过A0,A1来切换使能这个三个锁存器。

嗯,谢谢额,我刚学单片机不久,对它的外围设备还不怎么十分了解~~

网友B:
不客气,你找到那个datasheet,重点看看,A0,A1两个引脚的作用。当他们取不同值时(四个状态),8255有所变化的。

硬件连线。首先,你的mcu的某一个P口(比如P1口)接到8255的D0-D7。然后用另外一个P口(比如P2口)的某些脚来接8255的几个控制脚(A0,A1,RD,WR,CS)。然后先通过控制这几个控制脚,在适当的时序下,你的P1的数据就有可能从8255的任一并口读进来,或者写出去。你要做的工作是,根据你要实现的功能,配适当的时序(控制控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你找到那个datasheet,重点看看,A0,A1两个引脚的作用。当他们取不同值时(四个状态),8255有所变化的。

硬件连线。首先,你的mcu的某一个P口(比如P1口)接到8255的D0-D7。然后用另外一个P口(比如P2口)的某些脚来接8255的几个控制脚(A0,A1,RD,WR,CS)。然后先通过控制这几个控制脚,在适当的时序下,你的P1的数据就有可能从8255的任一并口读进来……

恩,我知道了,可还是不对,请你也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我觉得没问题啊
PA口接8只二极管
#include
#include
sbit L1=P2^0;  //接8255的A1
sbit L2=P2^1;  //接A0
sbit L3=P2^2;  //接/RD(低电平有效)
sbit L4=P2^3;  //接/WR(低电平有效)
sbit L5=P2^4;  //接/CS(低电平有效)
main()
{
   L1=1;
   L2=1;
   L3=1;
   L4=0;
   L5=0;
   P1=0x80;  //控制字,选中PA口输出
   L1=0;
   L2=0;
   L3=1;
   L4=0;
   L5=0;
   P1=0xaa; //输出0xaa,二极管(共阴)应该相间亮灭,但全灭(即PA口为0)
   while(1);
}
大家多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问题。你应该对PA的地址进行定义,然后直接就能对PA进行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