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点阵电源问题

楼主(2010-03-08):
还是点阵电源问题
之前说过16*64点阵显示屏的电源模块,我不清楚需要怎样一个电源电路,还是说直接正极和正极连起来,负极和负极接起来,然后接上几V几V的电源就可以,我电路不太行,是否有个参考电路可以让我学学,麻烦了。
点阵
太行

网友A:
现在我图没有,LED你知道吧,很多个LED联系在一起不就是点矩阵了嘛,再是考虑行扫描和列扫描了,,图你网上搜搜看,,应该有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先好好看看 16* 16 LED点阵的软硬设计,16*64 就是4个16*16 。
弄明白16* 16 LED点阵的软硬设计,16*64也一样、
http://www.eehome.cn/read-htm-tid-13993.html
http://hi.baidu.com/wannenggong/blog/item/4d033aecaa5a8cf1b2fb95bd.html

网友C:
应该有一个总的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