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驱动安装原理?

楼主:
最近电脑换了系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在安驱动时,假如你安的驱动不适合你电脑硬件时,是不能安装的?假如不适合的能安装,再安适合的驱动,时不是适合的驱动就自动覆盖原来的驱动?安装的驱动在C盘有个Driver文件,有的系统是不是自动就把这个文件给隐藏了?这个文件里面我的怎么有五个子文件:Ethrtk,Vista,Vista32,W2K,WIN,我时安驱动时不知道那个驱动适合自己电脑,请问哪个子文件可以删除?

网友:
驱动安装的时候就是一个将指定位置的某个sys文件关联到某个设备(这个关联在注册表中体现出来)。
你需要的话可以看看inf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的东西很清晰。

不合适的驱动有的可以安装(比方都是显卡驱动,仅仅是某些特性不一样)有的不可以安装(比方你给显卡安装一个声卡驱动)。

并不是覆盖,最关键的东西在于注册表中的关联关系 所以如果关联关系修改了  删除不删除没有多大的关系,再者不一样的驱动的名字也不一定一样(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以下四个
Vista,Vista32,W2K,WIN
文件的情况 你按照自己系统的型号判断就可以了  只保留一个就可以 。但是我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没有看见过这些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潇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