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和 activesync连接不上,各位哥哥姐姐帮帮我把

楼主:
1。前几天是可以连接上的,昨天起连不上了,证明这个版本的wince是可以用的
2。我的系统上2440,我重新下载了wince5.0的镜像文件,用的是usb下载方式,证明usb口和usb线是可以用的,用串口调试看
wince也启动起来了
3。无论我是先启动2440再插usb线,还是先插usb先后启动wince,都连接不上.
4。我用我的wince手机和activesync可以连接,证明activesync是没用问题的。
5。在PC机上的计算机管理器界面可以显示 Anchor USB EZ-Link Cable 驱动,这说明PC机 USB驱动没问题

但是还是连不上,activesync安静的躲在右下角的托盘里,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看论坛里说时间要同步,但是我看到activesync里有个选项是“连接后自动将时间同步”
而且几天前是可以连上的,突然就连不上来。各位帮我解答一下把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被解答

网友:
从上面看,你的硬件 应该没有问题。

帮顶下,MARK.

网友:
座等帮助!!!各位帮帮忙把

网友:
没遇到过。。。
帮顶。

网友:
注册表是不是被修改过了?注册表里面设置了自动连接了吗?

可以在控制面板里面手动创建一个新连接,然后双击它,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镜像文件可能有问题 ,试试烧写以前的镜像文件看看

网友:
烧得就是以前的镜像文件啊,烧完新镜像,应该注册表也被复位了啊

网友:
同步需要加载一个文件的,你加载了没有?PB的右边,专门用于activesync连接的

网友:
连接不上的错误提示能借我看看吗?你描述的虽然详细,但是我想看的还是没有。^_^…

网友A:
看看CE设备上 控制面板——PC连接 里的那个复选框有没有选中。

网友:
请问..您用的USB线 是双工头就可以了吗?(自己主机连到开发版)

因为最近也想用着个方式试试,问一下,提前准备!

网友:
最新发现,其实并不是连不上,我无意中发现,wince开机后要等10分钟左右才可以连上,连不上时没有任何报错,或者调试信息,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E设备上 控制面板——PC连接 里的那个复选框有没有选中。

就是那种和打印机连接的方头usb口

网友:
1.rtc没电了,系统时间错误。
2.wince里面的pc链接没有建立,或者选择了非usb。

网友:
仔细想一下,前后目标板卡2440和你的个人电脑作了哪些修改,包括硬件和软件系统层、应用层。

还有两者间的连接线。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一下我的这篇帖子,抓住重点现象描述这样才能更快的获得答案,帖子地址:
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