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ass storage实现时和pc机断开连接后,wince平台无法识别到sd卡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wince5.0+2440的系统,想让设备通过usb client连接pc后可备识别为u盘,我加入了"usb function clients"->"mass storage"的组件,注册表也作了相应的修改,注册表如下所示,完成编译后运行,ce平台可以识别到sd卡,通过usb client连接pc后,pc可以识别到ce平台的sd卡;断开与pc的连接,ce平台再也无法识别到sd卡,重新插拔 sd卡也不行,但是如果把和pc相连的usb连接线快速连接再快速断开的情况下,ce平台又可以识别到SD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py modify(mod)
     ;"DeviceName"="DSK3:" ; for SD/MMC : 3, for SMC : 1
   "DeviceName"="DSK1:" ; for SD/MMC : 3, for SMC : 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YA"
   ;py modify(mod)
      ;"idProduct"=dword:FFFF
   "idProduct"=dword:0001
     "Product"="YA MASS STORAGE"
      "bcdDevice"=dword:0
   ;py modify(del)
      ;"Removable"=dword:0  ; all partition: 0, only one partition : 1
   ;py modify(add)
   "Removable"=dword:1

网友:
可能是USB的MASS STORAGE驱动有些问题

网友:
我碰到相同的问题,如果真是驱动的问题,可以通过升级补丁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