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修改IP地址

楼主:
如题,请高手指教。分不多了,请不要吝啬您的智慧。

网友:
没有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请你不要吝啬你的键盘和手指,多敲几个字,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在Button的点击事件中修改IP地址,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改注册表可以吧。
“DM9CE1”换成你网卡名称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UseZeroBroadcast"=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0.250"
        "IpAddress"="192.168.0.100"
        "Subnetmask"="255.255.255.0"
        "DNS"="192.168.0.250"
        "WINS"="192.168.0.250"

网友:
打开注册表,找到相应的键,然后修改值,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