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45K20配置字如何写

楼主:
我用的是MCC18 3.20学生版

在MCC18的样例里面可以看到配置字的设置为#pragram config WDT = OFF
可是在编译的时候却报 :cinfiguration setting 'WDT' not recognized

请问我应该怎样设置配置字呢?

网友:
通过IDE不可以设控制字吗

网友:
我设置cinfiguration bit,选择内部晶振,
但是没有起作用,板子根本没工作。

cinfiguration bit 最上面的那个复选框需要选上么?

网友A:
记得有个地方选择是程序控制还是IDE控制,那个地方要选择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个地方选择是程序控制还是IDE控制,那个地方要选择正确。

呵呵,究竟在哪里啊?

网友A:
Maplab IDE菜单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 在该页面选中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plab IDE菜单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 在该页面选中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如果你在IDE设置的话,就不要选中。

网友:
cinfiguration bit 最上面的那个复选框需要选上么?
在MAPLAB等设置了,就不要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