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oadDIBitmap执行速度慢的问题

楼主:
在EVC中将位图读取至内存DC,用SHLoadDIBitmap函数,HBITMAP bitmap =SHLoadDIBitmap(  szBitmap ); 发现调用速度特别慢,要好几秒才执行完,请问各位有没有速度快一点的方法?

网友:
好几秒?不会吧!
LZ的图片有多大呢?

经常使用它,没有这样慢过。

网友A:
1024*768的位图,大约5秒左右

网友:
不会这样离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4*768的位图,大约5秒左右

说说你的环境:系统、图片放在哪里等?

网友:
arm9,wince5.0中运行,图片在U盘或者SD卡里面.

  HBITMAP bitmap1=SHLoadDIBitmap(L"USB DISK\\1.bmp");

  HDC 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 NULL);
  HBITMAP OldBitMap=(HBITMAP)::SelectObject(memdc, bitmap1);

  BITMAP bmp;
  GetObject(bitmap1,sizeof(BITMAP),&bmp);

  HDC hdc;
  hdc=::GetDC(NULL);
  StretchBlt( hdc, 0, 0, 1024,768, memdc, 0, 0, bmp.bmWidth, bmp.bmHeight, SRCCOPY);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有点长,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帮忙改进下,不胜感谢!把速度降低到1秒以内.

网友B:
我的环境和LZ差不多,可是我测试得到的时间为:

time_start = GetTickCount();
HBITMAP bitmap1=SHLoadDIBitmap(L"\\SDMMC\\CEZoom0.bmp");    //1024*768 24Bits
time_end = GetTickCount();
RETAILMSG(1,(TEXT("==Tick Count:%d\r\n"),time_end - time_start));

运行输出:
==Tick Count:365

网友:
GetTickCount()返回值是以毫秒为单位的,所以加载的时间为365毫秒。

这是可以满足LZ的要求的!

如果LZ的测试时间方法没有问题,则可能是SD卡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环境和LZ差不多,可是我测试得到的时间为:

time_start = GetTickCount();
HBITMAP bitmap1=SHLoadDIBitmap(L"\\SDMMC\\CEZoom0.bmp");? ? //1024*768 24Bits
time_end = GetTickCount();
RETAILMSG(1,(TEXT("==Tick Count:%d\r\n"),time_end - time_start));

运行输出:
==Tick Count:365

1024*768*4/(1024*1024*0.365) = 8.2Mbytes/s
你的sd卡读取速度这么快?什么cpu?

网友:
用u盘的话很正常,usb1.1的host读取一般也就1M左右

网友:
应该是LZ的SD卡的问题吧,用这个API从来没有这么慢过,5秒。。。

网友:
   SHLoadDIBitmap,读1367*769的位图,SD卡的用时736ms,而读U盘里面的1367*769的位图,用时只有315ms,为什么U盘的读取速度比SD卡的快呢?
还有,有没有比SHLoadDIBitmap更快的,有没有比StretchBlt函数还要快的?

网友:
楼主高人啊,我还是不懂。

网友:
SD卡的问题。曾经我用一个64M的SD卡,发现速度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