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问-ARM2410中的PWREN信号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7-01):
请问-ARM2410中的PWREN信号怎么工作的?
请问-ARM2410中的PWREN信号怎么工作的?DATASHEET上写的是内核电压控制信号,请问这个信号具体是怎么工作的?手册上写的是控制内核电压1.8V输出!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工作
信号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可开发板上没引出这根信号

网友B:
进入power-off模式的时候,PWREN就会自动变成低电平。如果内核电源由PWREN控制的话,能省很多电。当然,内核电源也可以不由PWREN控制,而是一直打开,在这种情况下,PWREN仍然会动作,但只是“白费力气”,没人响应它而已。代价则是,你系统的功耗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