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对片外奇地址寄存器的读写

楼主:
现在在做PXA270的扩展串口驱动,扩展串口芯片为XR16L5800.扩展芯片有3条地址线和8条数据线分别于270的总线连接,片选为nCS4.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只能对扩展芯片的偶地址寄存器进行读写,不能对奇地址寄存器读写。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PXA270 不支持8位读写, 也就是不支持奇地址读取,如果要读取芯片的奇地址
那PXA270的 ADDR0 应该不接,用ADDR1~ADDR3 接 串口芯片的 ADDR0~ADDR2,
这样pXA270可以通过2个偶地址分别读取串口芯片对应的奇地址和偶地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XA270 不支持8位读写, 也就是不支持奇地址读取,如果要读取芯片的奇地址
那PXA270的 ADDR0 应该不接,用ADDR1~ADDR3 接 串口芯片的 ADDR0~ADDR2,
这样pXA270可以通过2个偶地址分别读取串口芯片对应的奇地址和偶地址,

这位大哥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因为我们的硬件板要一起集成制作,不好单独修改测试,所以我确认一下,以免造成过大的损失。请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需要这样做, 经验,之前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飞线,最终重新再做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