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_IOControl 和DeviceIOControl读取数据。

楼主:
问题描述:我需要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从我的ADC驱动中读取AD转换结果,但是始终无法读取正确结果。我们知道DeviceIOControl调用ADC_IOControl函数。ADC_IOControl函数中可以得到正确的AD结果,应该是ADC_IOControl函数到DeviceIOControl函数之间的函数传递有问题:
我的ADC_IOControl:
BOOL ADC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ralOut)
{
        BOOL bRet=TRUE;
        BYTE adc_value[2];
        unsigned int adc;
        DWORD num;
        RETAILMSG(1,(TEXT("MYSTRINGGS:***********ADC_IOControl**********\n")));
        adc = ReadAdc(dwCode);//dwCode决定ADC转换通道
        adc_value[0]= char((adc&0x00ff));
        adc_value[1]=char(((adc&0x0300)>>8));
        pBufOut =adc_value;
        num = 2;
        pdwActuralOut = #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Code = 0x%x\r\n"),dwCode));//输出ADC通道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result = 0x%x\r\n"),adc));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result = 0x%x\r\n"),adc_value[0]));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result = 0x%x\r\n"),adc_value[1]));
        return bRet;
}
DeviceIOControl函数调用:
         unsigned char ADCData[2];
         unsigned int size,adc_v;
        ULONG size2;
        size = 2;
        size2 =2;
        memset(ADCData,0,sizeof(ADCData));
        DeviceIoControl(hStr,ADC_Chunnel,NULL,0,&ADCData[0],size,&size2,NULL);
查看串口输出信息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Code = 0x%x\r\n"),dwCode));//输出ADC通道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result = 0x%x\r\n"),adc));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result = 0x%x\r\n"),adc_value[0]));
        RETAILMSG(1,(TEXT("****ADC:Control result = 0x%x\r\n"),adc_value[1]));
这几个语句输出都正确,为什么DeviceIOControl函数不能读取结果呢?
这样调用有问题吗?

网友:
pBufOut =adc_value; 这样是不行的

用这个memcpy(pBufOut,&adc_value,sizeof(adc_value));

网友:
pBufOut =adc_value;

弓虽,你改地址形参啊!!!
pBufOut[0]=adc_value[0];
pBufOut[1]=adc_valu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ufOut =adc_value; 这样是不行的

用这个memcpy(pBufOut,&adc_value,sizeof(adc_value));

我猜是这样吧memcpy(pBufOut,adc_value,sizeof(adc_value));

网友B:
呵呵,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嘎嘎。

我现在而是弄ADC的时候是同样的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用“=”就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