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板子为什么单片机容易坏?

楼主: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板子,用的片子是at89s52的,今天上电成功,液晶屏也成功,但是通电静置半小时液晶屏无显示,用万用表测单片机引脚,有的电压不到3v,放到isp下载器上,无法完成下载,换了一片单片机,液晶屏正常工作,然而又过了一会儿,这块也坏了,再换上一个新的,液晶屏还ok,然后马上断电了,怕了,想问问各位大哥这是为何?是什么原因让单片机容易坏的?我的VCC和地都没问题,EA直接接的VCC,复位也接好电容了,会是哪的问题呀?谢谢!

网友:
我很信任ATmel公司的产品,没那么容易坏的,我用AVR单片机,基本没坏过,肯定是电路问题或操作问题。。。

网友:
你确定一下你的数字接地和模拟接地,另外电源也要检测·

网友:
你的原理图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焊接问题,在看看 有没有原件错了,

买原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拿错也是正常情况,比如电阻220 拿202

网友:
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建议检查一下啦

网友:
电路板电源没有问题吧 ?还有就是检测一下焊接有没有问题,单片机没那么容易坏的如果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电源还是用开关电源吧,现在用测试用的稳压电源,看来只能测试通断,我觉得就是电源不稳,我也没加滤波,还是开关电源好些,哈哈

网友:
用开关电源 再仿真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时间长后发热导致效率变低。

网友:
给个电路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有图,假如原理图没错,肯定是你焊接错误。。。单片机没那么脆弱的

网友:
楼主 还是 贴出你的原理图吧,大家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
明显是电源有问题,电源纹波太大

网友:
原理图很简单,就是ds18b20测温电路,怎么贴图?请教

网友:
贴出你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