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B中使用 go to definition of 变量 功能

楼主:
如题!
当我在变量中点击右键->goto definition of xxx时
PB提示我:
Brows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this project .please set the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field to "YES"under the project settings dialog
box and rebuild your project
但是我的 project - >settings 是灰的
而platform ->settings 中并没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这项!
各位:我的PB是5.0的,盗版的

网友:
不能的。那个功能是虚设。呵呵呵
还是老实用望眼镜查吧。
最近你干什么了,貌似不出现了。呵呵呵

网友:
瞎忙!呵呵
你板子卖的怎么样了?
是不是正版的就可以有这个功能??

网友:
关注,我也希望我的PB具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之前看了下,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所以就一直用Source Insignt了,很好用。整个BSP的内容都可以显示得很好,如果是PB的源文件内容,就麻烦些了,只能自己去找那个文件,有时候通过help查。

网友:
wince6在VS2005上这个功能我都用不了
还好装了VX以后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之前看了下,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所以就一直用Source Insignt了,很好用。整个BSP的内容都可以显示得很好,如果是PB的源文件内容,就麻烦些了,只能自己去找那个文件,有时候通过help查。

source Insight也有些问题
比如不能象PB一样CTRL+F2
查找变量不能CTRL+F3,只能SHIFT+F3
我已经把source Insight变成类似VC6的字体风格,但不知道能不能修改、重定义source Insight的命令?

另外,楼上的个位兄弟,我们是不是都用的试用版的P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之前看了下,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所以就一直用Source Insignt了,很好用。整个BSP的内容都可以显示得很好,如果是PB

的源文件内容,就麻烦些了,只能自己去找那个文件,有时候通过help查。

我也是用这个。整个BSP看+PB 望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