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急救~

楼主:
电动机M1和M2,同时安装在一根轴上,M1让轴旋转,M2让轴前后60度转动

网友:
引用楼主 mmcoop 的回复:
电动机M1和M2,同时安装在一根轴上,M1让轴旋转,M2让轴前后60度转动

楼主具体是什么问题?

你是想设计上面的 这种结构 还是控制?

网友:
楼主所说的电动机,是指: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