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bin大于32M,无法正常下载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35M的nk.bin文件,想下到FLASH上,可总是不能下载,之前大于30M后,串口会给出“无效映像”的消息,后来改了EBOOT的一个参数后,倒是不出现这个消息了,但还是不能下载,EBOOT好像是卡在VerifyChecksum这个函数就不动了,想请问各位高手,想下载大于32M的nk.bin,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最好能具体点,谢谢,我是s3c2450的CPU

网友:
同求,每次大于32M都要砍掉一部分功能,很郁闷。

网友:
修改你的EBOOT的NK大小限制变量就可以了,以前估计是最大32MB,把他改大就OK了,我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修改了,以前只要超过30M就会提示 INVALID IMAGE,修改了一个参数后,现在不提示INVALID了,但就是无法完成下载
config.bib修改如下:
    NK      80200000  02800000  RAMIMAGE
    RAM     82A00000  01600000  RAM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800000
boot.bib修改如下: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C800000  0180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080000  RESERVED
然后在EBOOT中,我把这几个参数修改了: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800000
另外还修改了image_cfg.h中的参数:
IMAGE_WINCE_RAM_SIZE            0x02800000
就修改了上面这么多。如果小于32M的nk.bin的话,是可以正常下载的,大于32就不行了,。另外我给nk.nb0定了40M。直接在RAM中跑nb0的话是好的

网友:
要修改bootloader,不是这里,修改这里没有用的。

网友A:
那是哪里呢?在线等啊,

网友:
是三星的平台吧?
修改config.bin,你已经改了;
修改bootloader下的load.h,你已经改了;
修改usb.c里面的DMA地址:
//#define DMABUFFER        0x32000000
#define DMABUFFER        0x31000000
#define USBDEV_BASE 0xB0B00000                // VIRTUAL Address
#define pISR                (*(volatile unsigned *)(0x30000000+0x18))                // Virtual Address 0x0 is mapped to 0x30000000, ISR Address is VA 0x18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呢,另外我照上面的修改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哪里呢?在线等啊,

hzdysymbol 这位老兄改过,你问他等他出现,我只是知道要改,但是我没有改过,以前他告诉我的。前面不是有人说要改吗?你跟踪代码很快就找到了。

网友:
呵呵,万一他要是不光临我的帖子咋办呢,哈,改了两天了,头大了

网友:
谢谢大家。哈!尤其Seven_zhangxw。呵呵成功搞定,哈!

网友:
學習了很多,感謝。

网友:
我也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