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安装问题

楼主:
请高手帮忙:
问下tornado的安装过程中,如果从开始菜单直接运行tornado,会提示错误,这是因为安装还没有完成,在C盘Tornado2.2文件夹下你会发现一个setup.log文件,用ultraedit或vim打开,在最后一行你会发现一个注册表键值,进入注册表,找到这个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FLEXlm License Manager\LM_LICENSE_FILE,将其值修改为:

      c:\Tornado2.2\flexlm\license.dat

但是怎样才能进入注册表呀?
我自己在setup.log中找到了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FLEXlm License Manager\LM_LICENSE_FILE,改过以后还是运行不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单纯进注册表的话,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就可以了。
一般破解时是把包含license.dat的flexlm文件夹放到C盘根目录(这个无所谓,只要记清楚路径就行),然后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里新建一个项,名字是“LM_LICENSE_FILE”,值是“C:\flexlm\license.dat”
不包括引号,只输入引号里的内容。

网友:
楼上正解(破解) 呵呵

网友:
不顶不行    tianxiapdw

网友:
样才能进入注册表呀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按照2楼的方法做过 的 可行

网友:
用2楼的方法就可以了,不需要改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进注册表的话,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就可以了。
一般破解时是把包含license.dat的flexlm文件夹放到C盘根目录(这个无所谓,只要记清楚路径就行),然后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里新建一个项,名字是“LM_LICENSE_FILE”,值是“C:\flexlm\license.dat”
不包括引号,只输入引号里的内容。

刚发完帖,就自己按照以上的方法破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一楼哈~~~~

网友:
我也用2楼的方法,用了一个礼拜,没问题,但是现在每次运行,都无法登入,出错如下
The application is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tornado2. The error is:

         "Terminal Server remote client not allowed."
         Error Code: (-103)

This error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response from the license server.  Either the license server is not running, or the license management software has not been installed on the server.  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check if license management has been installed and that the server is running.  If the server is indeed running,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to correctly setup up your machine for license management as an end user.

If you need additional help with license management, please contact license administration:

        http://www.windriver.com/license_admin

有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