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nandflash驱动 FAL+FMD

楼主:
最近在做Wince6.0的NANDFlash驱动,采用的是FAL+FMD架构,但是这种架构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操作MLC的nandflash时,很不稳定,经常出错,性能较差。
我的板子上的nandflash芯片型号为:SAMSUNG 825 K9GAG08U0M,大小为2G。

有没有达人做过,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能更换nandflash的芯片,不使用MDD+PDD的nandflash驱动架构)

网友A:
稳定与否,看代码的质量?
看是否支持你的NAND
ce6.0 用的是MDD_PDD的吧!
-----------------
没做过,支持

网友B:
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问题?

恩,好像还挺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与否,看代码的质量?
看是否支持你的NAND
ce6.0 用的是MDD_PDD的吧!
-----------------
没做过,支持

那种架构作不了multi-bin。

网友C:
换用PM的BSP,FMD的BSP对MLC的支持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用PM的BSP,FMD的BSP对MLC的支持很差。

什么叫PM的BSP?

网友:
你用的主控芯片是什么?

首先看你的主控芯片支持不支持M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主控芯片是什么?

首先看你的主控芯片支持不支持MLC

你所指的主控芯片什么意思?S3C6410这类芯片?

网友E:
我SLC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F:
fmd+fal is designed for SLC, MDD+PDD is for MLC. try to use the later on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SLC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有2G大小的SLC NandFlas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d+fal is designed for SLC, MDD+PDD is for MLC. try to use the later one

The later on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XIP(Multi-bin)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2M a

客户指定要求2G。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d+fal is designed for SLC, MDD+PDD is for MLC. try to use the later one
不对吧,我们mlc 和 slc 都用,还实现了multibin ,也是采用fal + fmd,目前nand 驱动应该都是fal + fmd 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md+fal is designed for SLC, MDD+PDD is for MLC. try to use the later one
不对吧,我们mlc 和 slc 都用,还实现了multibin ,也是采用fal + fmd,目前nand 驱动应该都是fal + fmd 的吧?

有联系方式吗?你们做的就是我最想知道的,谢谢!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