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信号间加的小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
如题,想不出来为什么在音频+  音频-的中间加一个0.1U的电容,请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
滤波,除去高频噪声

网友:
滤波,去除由于芯片内部时钟调变引起的杂波

网友:
要针对具体的电路,最好把电路介绍一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滤波

网友:
加电容都是滤波,提高抗干扰性能吧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抗干扰。

网友:
电容说简单点就是隔直啊:)

网友:
两个信号间加个电容,那个是消除差模噪声的。

网友:
我只知道有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
所以和电容对地的滤波作用基本一致,消除差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