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支持1G microSD卡的spec,发我一份谢谢

楼主:
   microSD的读写命令和SD卡的读写命令应该是一样的对吧,我现在用SPI操作microSD卡有问题

上边是应用的电路
现在如果我上拉MISO 和MOSI的话 读取到的数据都是1 如果不上拉的话,读取到的都是0,现在很郁闷,不知道怎么个情况,是不是卡和坐的接触有问题,可能用的spec有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对了 我的邮箱 philip1106@sina.com 谢谢

引用楼主 philip1106 的回复:
   microSD的读写命令和SD卡的读写命令应该是一样的对吧,我现在用SPI操作microSD卡有问题

上边是应用的电路
现在如果我上拉MISO 和MOSI的话 读取到的数据都是1 如果不上拉的话,读取到的都是0,现在很郁闷,不知道怎么个情况,是不是卡和坐的接触有问题,可能用的spec有……

网友A:
u8 param[6] =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 tmp;
        u32 i ;

        SSPInit();

        sdDisable();
        LPC_SSP->CPSR = 0x80;

        sdEnable();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PIDelay(8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dDisable();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PIDelay(2);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SSPSend( param , 6  ) ;
        do                                                                                                  /* 等待响应,响应的开始位为0 */
    {                                                                                                 /* Wait for a response,a response is a start bit(zero) */
        SSPReceive( &tmp , 1 );
        i++;
    }while (((tmp & 0x80) != 0) && (i < 100));

        PrintU32( i ) ;

这个复位代码没问题吧?

网友:
等待响应那个地方就错了 一直检测的tmp都是0xff
引用 网友A:

u8 param[6] =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 tmp;
u32 i ;

SSPInit();

sdDisable();
LPC_SSP->CPSR = 0x80;

sdEnable();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PIDelay(80);                                                                /* 2. 至少延时 ……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读到的都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