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5/ch372设备方式的速度问题

楼主:
我的MCU是at89s52(12个时钟周期为1个机器周期)
24M晶振下PC的每次读1024或2048byte,上传速度是70KB/s左右
33M晶振下PC的每次读2048byte,上传速度是90-95KB/s

1.请问下这个速度是否正常?对于CH375+at89s52、并行 而言
2.33M晶振下PC的如果每次读1024byte,上传速度是90-95KB/s速度会变慢一点,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速度还算正常。关键在52的限制所导致。

问题2:33M晶振下PC的如果每次读1024byte,上传速度是90-95KB/s速度会变慢一点,这个是为什么

个人觉得肯很有可能是PC导致的,数据在正在传输时,PC需要在系统里开辟一个BUFFER,对于PC而言,这个时间受很因素限制,估计占用一些时间T.
从而在1024byte数据传输时,该PC开辟一个BUFFER的时间T占总时间的比重 比 2048byte数据传输时总时间的比重 要大,所以会导致稍微变慢一点;

楼主可以尝试下传输更大的数据与更小的数据,测试下,即可验证看看。

网友:
据说用8位MCU能到500kb/s呢,不知我该如何提高速度,我换AVR的单片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