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机的无线互连?

楼主:
有两台计算机,相距200多米远,如何用无线网卡实现两机的网络互连?不要无线路由和无线接入能行吗?

网友:
好像有这类软件在SP系统手机论坛上面看过

网友:
是不是和PC上的 二台电脑点对点连接 网络设置相似?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200米,可能远了点吧?

网友:
如果是网络互联的话,肯定是从网卡上做文章了。一般采用WLAN来建立的局域网就可以了。可以采用定向高增益天线增加距离。

网友:
主要看网卡的功率吧

网友:
直接用无线网卡能实现互连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不行。

网友:
也就是非要个路由器了?可是我并不上网,只是两机互连。
普通的有线网卡就可以的呀

网友:
两台笔记本是可以直接无线互联的,但是200m这个距离太长了

网友:
距离可以利用定向天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说两台PC上网,仅仅是说两台PC相互通信,那这个可用的方法又太多了。
比较简单一些的是利用串口

网友:
是无线的。我希望用无线网卡来做,方便,速度也高,成本又低。

网友:
200米用直接用WiFi的AD-Hoc模式, 不过你要加个PA.
而且还要周围环境的复杂度。

如果用一个AP中转,802.11n可能可以帮你实现。最好找那些可以软件调整功率的产品。

网友:
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