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protel DXP 2004的高手进

楼主(2010-03-31):
熟悉protel DXP 2004的高手进
我想问下protel dxp 2004 画贴片图则么画?我是学生!呵呵……还有我的PCB图怎么没显示元器件的轮廓啊?怎么调出来啊?
元器件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问题. 是做元件库有困难,还是从原理图生成PCB有困难?

网友B:
贴片的元件?基本上不用你自己做库了,常规的全有。

网友C:
常规的都直接找型号就是
如果你说的是表贴的芯片的话,一般都是按手册的数据,用封装向导做
只需要你把数据输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将焊盘改为TOP层,孔为0即可,外形使用圆形或方形还是8角形随便,
没有外轮廓是因为你的顶层丝印(topoverlay)或底层丝印(bottomoverlay)没有打开

网友E:
楼主 还是去下载一些protel dxp 2004的电子教程,或者买本书籍,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书。
当遇到问题时,翻翻 就OK.

网友F:
贴片跟直插一样画,就是焊盘别带孔就行了

网友G:
谁能给下具体的流程啊!例如先点TOOLs再一步步的写下,,我的情况是toplayer层只看见焊接的脚!没看到元器件的框啊!怎么调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