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跳转到绝对地址

楼主:
小弟用9263的板子,自己做了bootloader,可是到了最后跳到NK在sdram的绝对地址就飞了。
首先做了个实验,跳到0x0000, (程序一开始就点灯)用了很多种方法(绝对运行了一下命令):
b    0x0
mov  pc, #0x0
ldr  pc, =0x0
总是飞了,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如何跳转到绝对地址啊!!

网友:
MMU开了没

网友:
应该是MMU引起的
1.由bootloader跳到nk的时候用物理地址跳,不要用虚拟地址跳
2.明确你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映射关系

网友:
开启了MMU,要看内存映射表,MMU地址是多少?

网友A:
看看lz的实验代码在哪添加~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MU引起的
1.由bootloader跳到nk的时候用物理地址跳,不要用虚拟地址跳
2.明确你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映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lz的实验代码在哪添加~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MU引起的
1.由bootloader跳到nk的时候用物理地址跳,不要用虚拟地址跳
2.明确你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映射关系

只用汇编,暂时不管NK,9263的板子
;Put the CPU in Supervisor mode (SVC) and disable IRQ and FIQ interrupts.
                ldr     r0, =0xD3 ;         11010011b
                msr     cpsr_c, r0

;Disable the MMU, caches, and write-buffer and flush.
                ldr     r0, =0x00000078
                mcr     p15, 0, r0, c1, c0, 0
.....(灯)
ldr  pc, =0x0
然后我就点灯,延时后熄灯(这一步已经点亮),再跳转到 0x00000000,也就是再来一遍,可是就飞了(如果没有飞,那么肯定是循环点灯)
thank u

网友:
nk在内存中的绝对地址也不会是0呀,应该跳到nk的jump address才对

网友:
引用楼主 whichuang 的回复:
小弟用9263的板子,自己做了bootloader,可是到了最后跳到NK在sdram的绝对地址就飞了。
首先做了个实验,跳到0x0000, (程序一开始就点灯)用了很多种方法(绝对运行了一下命令):
b? ? 0x0? ?
mov? pc, #0x0?
ldr? pc, =0x0
总是飞了,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如何跳转到绝对地址啊!!

MMU没开时,绝对地址和虚拟地址一致,
MMU开时,ARM跑虚拟地址,有虚拟地址影射到绝对地址上。
也可以认为ARM由始至终都跑虚拟。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所访问的虚拟地址是否有影射的绝对地址。没有的话,自然会飞。

网友:
好像是地址的问题
在bootloader启动后马上就有这么一句
加上后就可以了
ldr  r0, =0x00300000 - 4
add  pc,pc,r0
9263的板子,sram地址是0x300000
具体为什么我还得多看看资料,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