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16L制作LED条屏控制卡 点时间长就全亮花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
ATMEL 16L制作LED条屏控制卡 点时间长就全亮花屏是怎么回事?重新下程序马上就好使,重新上电也好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EEPROM出现了问题?时间也对不上了,有谁做过,请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俗称应该就是跑飞吧。

网友A:
那为什么复位有时也不好使?而且电源线有一点发热。

网友:
我以前用AVR写的程序出现毛病的时候按复位键也不是每次都一定好用,复位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不太清楚AVR的单机是否真的有这样的BUG,因为当时只是做实验,所以也就没深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复位有时也不好使?而且电源线有一点发热。

电源线都能发热,这肯定是问题。

复位不好使不知道,这是个细节问题。

网友:
我总感觉是EEPROM的问题,因为之前和它是同一个板子用的是AT24C64AN一点毛病没有,而这次用的是AT244w就出现时间长花屏

网友:
虽然他两程序上有点差别,之前是1/16扫,24C64W是1/8扫,但这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怀疑就换掉试试

网友:
既然怀疑是EEPROM的问题,就在出问题的时候,用示波器量EEPROM的信号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没信号,有可能程序跑飞了或死循环了,如果EEPROM的clk,data信号有就分析分析数据

网友:
换一CPU试一下,不行查原理图和硬件.

网友:
1.程序进入死循环:你可以单步或者多步运行进行调试,看运行到哪一条程序出现你所说的现象,如果没有证明程序没有问题.
2.外界干扰:如果在实验室环境下,这个问题应该不大,现场工作需要考虑.
3.屏本身驱动问题.你在做LED屏控制卡,那么屏应该是裸屏而你需要做驱动电路吧,这样话你需要仔细查看下驱动方式.我怀疑很有可能是驱动方式有问题.,包括电路以及占空比这块.

网友:
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