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ince数据库的问题-ACTIVESYNC

楼主:
在生成image的时候会有一个initdb.ini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就是默认的wince数据库的一些内容吧,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里面有一项
; @CESYSGEN IF DATASYNC_MODULES_REPLLOG
Record :
Field : 0001001f : "repllog.exe"
Field : 0002001f : "AppRunAtRs232Detect"
Field : 00030013 : 9
End
; @CESYSGEN ENDIF
应该就是关于ACTIVESYNC检测的
现在我的问题是在每次开机并warmreset之后,数据库中应该就会多注册一个这样的数据库项。
导致重启几百上千次之后,每次去查询数据库的时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查询。
在调试了Notifsub.cxx文件中的NotifySubsystem::HandleSystemEvent函数后发现,每次有事件要求去查询数据库的时候就会出现
[TEST] EventO=7,  Event=13, app=\\.\Notifications\NamedEvents\DCOMSS\RefreshSettings, cmd=AppRunAfterExtendedEvent
[NOTIFY] Don't want \\.\Notifications\NamedEvents\DCOMSS\RefreshSettings
[TEST] EventO=7,  Event=1, app=\\.\Notifications\NamedEvents\DSTTimeChange, cmd=AppRunAfterTimeChange
[NOTIFY] Don't want \\.\Notifications\NamedEvents\DSTTimeChange
[TEST] EventO=7,  Event=12, app=\\.\Notifications\NamedEvents\DSTTzChange, cmd=AppRunAfterTzChange
[NOTIFY] Don't want \\.\Notifications\NamedEvents\DSTTzChange
[TEST] EventO=7,  Event=1, app=\\.\Notifications\NamedEvents\TaskbarTimeChangeEvent, cmd=AppRunAfterTimeChange
[NOTIFY] Don't want \\.\Notifications\NamedEvents\TaskbarTimeChangeEvent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TEST] EventO=7,  Event=8, app=repllog.exe, cmd=AppRunAtRs232Detect
[NOTIFY] Don't want repllog.exe
。。。

这样的打印消息
而由于开机的时候会有很多驱动去查询注册表 导致开机时间会变慢 而且win桌面显示之后机器也要好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

希望高手回答一下什么原因会导致数据库中的这一项没开关机一次就会增加一个。

搞了两个星期了,急,望高手求救!!!

网友:
自己顶一下,高手帮忙啊

网友:
高手快来啊

网友A:
这个不是wince的数据库的内容,是platform.db的内容,应该相当于配置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wince的数据库的内容,是platform.db的内容,应该相当于配置文件的。

我platform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写的,现在是发现每次重启之后数据库就变大,好奇怪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来说,这个似乎不会改变的。

你的initdb.ini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来说,这个似乎不会改变的。
你的initdb.ini在哪个目录下?

在windows目录下,好像是每次重启都会增加一个ActiveSync相关的项,但是跟踪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在什么地方去更新数据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系统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来说,这个似乎不会改变的。

你的initdb.ini在哪个目录下?

但是initdb.ini文件的内容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