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
在NPN的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加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反馈来起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FY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反馈来起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FYI。

静态工作点不就是一直流电平么?
就是一反馈吧?

网友:
Ib的分流电阻,防止饱和。还可以部分消除不同管子的差异性。
基极与射极之间的电阻未在输出端可见,因此一般不具备负反馈效果。

网友:
同意楼上,我觉得就是本来是可以直接连接的,换个电阻能防止饱和,并且调整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反馈来起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FYI。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楼主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明白了一点

网友:
如果这个在交流状态下和反馈相关,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这种用法比较常见.用于确保三极管在一定的电流下,开关的速度(也就是开关的性能);而在模拟电路中,则常见于悬浮驱动电路中,多用于瞬态信号的控制

网友:
限流 作用之一

网友:
通过反馈来起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