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串口调试信息的问题

楼主:
串口1我作为调试串口,并且没有加载普通串口的驱动,当内核调试信息输出的时候同时应用程序的TRACE语句也在调试串口输出了,想不明白,帮看看。

网友:
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应用程序是想输出调试信息还是想操作COM口?如果只是想输出信息就用系统输出信息所调用的函数就可以。

网友:
正常,调试信息输出驱动和应用都是同一个。

网友A:
谢谢gooogleeman,应用程序输出的调试信息在EVC的调试窗口输出了,同时也在调试串口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gooogleeman,应用程序输出的调试信息在EVC的调试窗口输出了,同时也在调试串口输出了.

这个应该是EVC和VS的特性,目的是让你在没连接串口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输出信息,方便调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微软做的,VS和active Sync的功能。方便调试,release出来后的应用程序就没有这个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gooogleeman,应用程序输出的调试信息在EVC的调试窗口输出了,同时也在调试串口输出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回答 之谢谢googleman一个人呢 看来googleman的人气太高了 魅力无穷啊哈哈

网友:
谢谢大家哈,都谢谢,不能厚此薄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