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码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
这是一个七脚的编码器,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没找到相关资料,急要用,请高手看看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
http://hi.eeworld.net/space-1174103-do-album-picid-473986-goto-up.html
图片在这里

网友:
看不清楚,顶下吧

网友:
应该是类似DIP开关一样的,根据位数来定.

网友:
是不是编码开关?

网友:
2楼有一个eeworld链接,有心人去看一下实物图~~

网友:
光看图片,好像以前用过,但好想很久了,都回忆不起来。

网友:
光看图片
难说

网友:
编码开关,比较多的是3对引脚,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如果是3对,则一般中间两脚为公共脚,剩余的是4位的,如是是0-9则实际上只用了3位半。而楼主讲的七脚没见过,要看实际上有几脚,可能中间两脚是接到外壳上起固定作用的,或是公共的。

我上传了一个旋转编码器的资料,你可以下载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28542

网友:
说名露怯的话,这东西的实物俺没见过。

网友:
我见过,可惜俺不懂,貌似电机反馈就是这个。嘿嘿。

只是用来计数的吧?

网友:
编码器简单的说就是把一样东西用另一样东西代替

网友:
看起来像是旋转开关。如果是编码器,应该是8421编码方式,有一脚为公共端。如果有两个脚,不管怎么旋转都是导通的,那不是编码器,是旋转开关。类似于电子电位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