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牙通信是相当于虚拟串口通信吗?

楼主:
以前一直以为蓝牙通信是网络方面的通信,最近看了一些文档,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串口通信一样?请问是吗?

网友:
串口接口的是串口

分为加入微软协议栈和不加微软协议栈,加入微软协议栈可以使用socket或者虚拟串口操作
不加的直接操作串口使用AT命令控制即可。

网友:
蓝牙的协议是很复杂的,模拟串口通讯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
那请问电话上蓝牙传送信息是用的虚拟串口吗?

网友:
顶楼主哈,不知道scs2440spi最大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少啊?

网友:
你看的是 蓝牙串口 的资料,

实际上,蓝牙协议老复杂了,

主机 设备  枚举  连接 协议 服务  n 多,

你看得只是 蓝牙串口 模块的资料

网友:
蓝牙模块接口是串口而已。。实际上,里面的东西,挺负责的 ,几年前同一个蓝牙模块通讯过,就是用串口的,那时候,一个模块要差不多100元呢。

网友:
蓝牙传输可以靠虚拟串口来通信

但是不是只有串口

也可以通过socket,用socket有很多好处的

特别是对于设置PIN, 或者断线重线等.

网友:
不是的,蓝牙通信主要有两种方式:1.虚拟COM端口; 2.WinsOCK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相对而言,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简单些,所以挺多开发人员喜欢这种方法的。不过wince中可用的虚拟串口数不多

网友:
ls mm说得 小有问题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