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段汇编程序(x86平台下)的算法是怎样的,用c语言描述一下

楼主:
哪位大哥能帮忙看看这段汇编程序(x86平台下)的算法是怎样的,用c语言描述一下
BYTE decode_char[500];
long unsigned int verify(long unsigned int _year,long unsigned int _month,long unsigned int _day)
{

long unsigned int dianshu=0;
char temp[13];
__asm
lea eax,temp[0]
mov ebx,_year
mov [eax],ebx
add eax,4
mov ebx,_month
mov [eax],ebx
add eax,4
mov ebx,_day
mov [eax],ebx
lea edx,temp[0]
mov eax,0xffff
mov ecx,0xb

ss1:
MOVZX EBX,AX
MOVZX ESI,BYTE PTR DS:[EDX]
SAR EBX,8
XOR EBX,ESI
SHL EAX,8
add ebx,ebx
MOV BX,WORD PTR DS:[EBX+decode_char]
XOR BX,AX
INC EDX
MOV EAX,EBX
MOV EBX,ECX
ADD CL,0xFF
TEST BL,BL
JNZ ss1
lea ebx, dianshu
mov [ebx],eax
}
return dianshu;
}
说明BYTE decode_char[500]={0x2b,0x58,.....};里面的数值不要理会

网友:
这段程序可能是三个参数, 0x2009, 0x12, 0x29转换成

0x20091229这个值

网友:
是有三个参量,里面的汇编语言是三个参量的运算,返回结果值。该段汇编程序我想用c代替。不过汇编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后面那一段俺看了一会儿,也没太懂。

网友:
你直接在c里调用不也挺好的吗

网友:
这是在vc++(就是x8086平台吧)里的,我要实现到8位的单片机,是不能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