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20的通讯问题,接收端没反应啊

楼主:
最近调试51+CC2420的程序,CC2420是买的模块,发现SPI口通信成功,发送端的CC2420的SFD引脚也有脉冲发出(个人认为根据这个可以断定发送端已经可以将数据发送出去),但接收端一点反应都没有,SFD引脚没动静,但多几次重复上电有时可看到周期性的信号,而FIFO引脚则一点动静都没有。panID=0x4523,destAddr = 0x7315。
通过回读内存验证地址也写进去了,即便地址不识别,SFD是不是也应该有个由高再变低的的波形啊,
有做过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通信参数都设好了?

网友:
正常接收模式下,SFD引脚收到信号会不会有个高低变化呢?
SFD、FIFo、FIFOP怎么没有一点反应呢!

网友:
还有硬件上我无线模块12个引脚直接接的单片机的IO口,没有用中断什么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之前用过CC1100/1101和CC2500系列,没用过2420.
几个步骤试一下:
1.首先确保SPI通讯正确,可以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2420;
2.检查发送模块是否发出,最好最好有频谱仪,否则调射频比较困难;
3.确保发送正常后,让发送端不断的发送,然后测试接收模块的接收指示脚是否有指示信号;
4.如果有接收指示信号,再检查接收模块的设置,比如速率/前导码/帧头/CRC等等;

继续关注该帖.

网友:
顶 我也在搞这个

小弟不知道在ads下用arm
有没有2420的驱动    关注关注

网友:
如果IO捕获不了,要是不挂中断的话

先读2420里的状态寄存器,看丫到底有没有收到数据

然后再看其它的

网友:
谢谢关注,还是硬件有问题,换了个模块能收到信号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单个发送端在没有接收端的情况下sfd也会有脉冲,为什么我在发送srxon命令后发送端的sfd没有脉冲?请教请教~~

网友:
是的,发送端SFD在没有接收端也有信号,通过示波器能测出来

网友:
谁有51+cc2420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