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请教字库问题

楼主(2009-11-13):
向大虾请教字库问题
在CE 应用程序中把 烱 显示为 烱 ,请问需要增加什么字库?在线等!!
在线
应用程序
大虾
机油

网友A:
占个位等高手!!!

网友B:
这纯粹是字库的问题,和CE没有关系
试试宋体最大的字库,应该包含:烱

网友C:
这具体的汉字代号,可能能记住的可能性也不大吧。。
不同的字库的对应关系可能不一样。。。
28913对应 烱 ,一个汉字对应20b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