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上实现一个软件界面,通过我们的软件界面上网,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一个PDA上要实现无线上网功能,通过WinCE的IE已以上网。要实现一个软件界面,通过我们的软件上网,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自己做一个浏览器?

网友:
看起来楼主的意思就是浏览器,或者是内嵌一个?

网友:
类似于这样的产品,一般是自已搞浏览器还是调用微软现成的.

网友:
调用现成的肯定要容易一些,不过没做过,不知道咋整,只能帮顶了

网友:
自己mfc编界面  加入ie的activex控件 就行了

网友:
请问,怎么样搞到IE 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mfc编界面? 加入ie的activex控件 就行了

这么简单?

嘿嘿,楼主把微乳浏览器移植到VS2005下编译修改,这样可以吗?

网友:
最简单的是调用浏览器控件 htmlview
创建一个子窗口,CreateWindow的时候类名填这个就好了
要功能强大点可以参照mobile sdk下面的例子,好像PIE什么的,调用COM控件

网友:
强烈不推荐。
你会发现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