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啊!!

楼主:
         extern void ZHAL_WDT_SET(UINT8 Ena, UINT8 Timeout);
        extern void ZHAL_WDT_RESTART();

    上面是一个头文件里的内容,在编译时总是出现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na', expected ')'。哪位使用Keil51的朋友能指点一下迷经?

网友:
似乎是长指针短指针,或者那个变量不是全局变量的缘故

网友:
刚才验证了下;

(UINT8 Ena, UINT8 Timeout); 这里面的逗号是你在中文输入法时输入的,才会导致这样。

你把那个逗号改成英文输入法时 输入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验证了下;

(UINT8 Ena, UINT8 Timeout); 这里面的逗号是你在中文输入法时输入的,才会导致这样。

你把那个逗号改成英文输入法时 输入就好啦。

谢谢楼上提出的方法,我试过了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在“extern void ZHAL_WDT_SET(UINT8 Ena, UINT8 Timeout); ”处又出现这个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xtern'。我试过把所有的空格标点符号之类的全都用英文输入法输入了了一遍,还是出现这个错误,真是晕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调用这个头文件的c文件里有错误的地方,虽然改后出现了好多“warning”但是毕竟是没有“error”了,谢谢楼上各位大侠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