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中出现OSTaskStkInit redefinition错误

楼主:
哎,编译uC/OS-II的时候又出现了莫明的错误....

先看OS_CPU.H文件

//仅贴出OSTaskStkInit函数的定义
void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d), void *p_data, void *ptos, INT16U opt) reentrant
{
    OS_STK *stk;

    p_data = p_data;
    opt    = opt;                               //opt没被用到,保留此语句防止告警产生
    stk    = (OS_STK *)ptos;                    //用户堆栈最低有效地址
    *stk++ = 15;                                //用户堆栈长度
    *stk++ = (INT16U)task & 0xFF;               //任务地址低8位
    *stk++ = (INT16U)task >> 8;                 //任务地址高8位
    *stk++ = 0x00;                              //PSW
    *stk++ = 0x0A;                              //ACC
    *stk++ = 0x0B;                              //B
    *stk++ = 0x00;                              //DPL
    *stk++ = 0x00;                              //DPH
    *stk++ = 0x00;                              //R0
    *stk++ = 0x01;                              //R1
    *stk++ = 0x02;                              //R2
    *stk++ = 0x03;                              //R3
    *stk++ = 0x04;                              //R4
    *stk++ = 0x05;                              //R5
    *stk++ = 0x06;                              //R6
    *stk++ = 0x07;                              //R7
                                                //不用保存SP,任务切换时根据用户堆栈长度计算得出。
    *stk++ = (INT16U) (ptos+MaxStkSize) >> 8;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高8位
    *stk++ = (INT16U) (ptos+MaxStkSize) & 0xFF; //?C_XBP 仿真堆栈指针低8位

    return ((void *)ptos);
}

uCOS-II.H文件(仅贴出OSTaskInit函数的声明)

OS_STK       *OSTaskStkInit(void (*task)(void *pd), void *p_data, OS_STK *ptos, INT16U opt) reentrant;

编译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OS_CPU\OS_CPU_C.C(73): error C231: '_?OSTaskStkInit': redefinition
..\OS_CPU\OS_CPU_C.C(100): error C231: '_?OSTaskStkInit': redefinition

注:73和100行分别为OSTaskStkInit函数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

附:
  本来在uC/OS-II的源代码里是没有在函数OSTaskStkInit后面加上reentrant声明的,reentrant声明是我自己后来加上去的,(原因请参考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102/sourcecode/embed/418121/The%20uC%20OS-II%20port%20for%20Keil%20C%20V6.20,%20V6.21%20or%20higher/os_kc51.h__.htm),但是无论是否加上reentrant声明,都会出现上面的编译错误。
  本人实在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声明和函数的定义不完全一致....."ptos".....改成一样的试试....

网友B:
ptos 这个参数类型不一样,被当做2个函数了,肯定重定义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明和函数的定义不完全一致....."ptos".....改成一样的试试....

修改1:把OSTaskStkInit定义中ptos的类型改为OS_STK * 后重新编译,问题依旧
修改2:把OSTskStkInit的定义和声明全部改为void * 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os 这个参数类型不一样,被当做2个函数了,肯定重定义了撒

修改1:把OSTaskStkInit定义中ptos的类型改为OS_STK * 后重新编译,问题依旧
修改2:把OSTskStkInit的定义和声明全部改为void * 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Great_Bug和cavalier_man回复!
跟返回值还有关系,把声明和定义中返回值和ptos参数都该成完全一样的就可以了(无语,自己太水了,C语言都忘了~~)
呵呵,积分献给上面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