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sp定制wince出现黑屏什么原因

楼主:
平台是2440
鼠标是出现的,但是桌面没有

网友:
少组件了吧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我刚才是修改了OAL的负压使能,导致不能出现画面。
你的是有鼠标,但是桌面没有,这个是进入wince桌面的前一个步骤,说明卡在这里了,你的鼠标移动,那个图标能东吗?如果不能动就是在这里死机了。

网友:
奇怪,MARK一下

网友:
你的鼠标能动吗,如果能动可能是DESKTOP的问题。

网友:
重装了pb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