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7E58串口初始化

楼主:
请教:我这里有个W77E58的双串口初始化程序,好像有点问题,但又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里?因为是第一次用这种芯片,对有些地方还是不是很了解,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感激不尽!我在手册里看到说串口1一定要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2用定时器1或者2,两个串口的波特率都是9600,晶振12M。在中断程序里,串口0用的是串口中断INTERUPT4,串口1用的INTERRUPT7
//串口0
    IE=0x00;
    T2MOD=0x20;
    RCAP2H=0xff;
    RCAP2L=0xdc;
    SCON1=0x50;
    PCON=0x00;
    T2CON=0x30;
    RCLK=1;
    TCLK=1;
    TR2=1;
    EA=1;
    ES0=0;
    PS0=1;    //串口0中断优先
//串口1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1;

网友:
几年前用过,不知道楼主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就是想确认下,两个串口是不是都可以中断接收?

网友:
两个串口肯定都可以中断接收

网友:
参考:W77E58单片机双串口(其中串口0发送与接收使用不同的波特率)
http://blog.chinaunix.net/u/11826/showart_1997436.html

网友A:
我调试了半天,两个中断都能进去了~我现在再问个问题,我想进中断后,收完数据后计数器加1,我把这个计数器写在接收部分,如下:
if(RI)
    {
      RI=0;
      ES0=0;
      count2=1;
      Rece_Data=SBUF0;     //将接收缓冲区数据存入接收数据存储数组
       SBUF1=Rece_Data;
    }
但好像芯片烧出来执行的时候,计数器里的数字并不是加了1,想问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调试了半天,两个中断都能进去了~我现在再问个问题,我想进中断后,收完数据后计数器加1,我把这个计数器写在接收部分,如下:
if(RI)
? ? {
? ? ? RI=0;
? ? ? ES0=0;
? ? ? count2=1;
? ? ? Rece_Data=SBUF0;? ? //将接收缓冲区数据存入接收数据存储数组
? ? ? SBUF1=Rece_Data;
? ? }
但好像芯片烧出来执行的时候,计数器里的数字并不是加了1,想问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做可行吗?

count2=1;
是对count2赋值等于一,不是加1。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的目的就是让它等于1,因为我在外面还有个计数器,是通过传感器的,感应到物体count1=1,在串口中断中这个也是这样,有数据过来count2=1,然后进行比较。现在的问题就是两个计数器一直相等,如果不进串口中断,计数器不相等,会报警,正常的。进了串口中断后,计数器好像就出了问题了,等下次即使没有进入中断,也不会报警。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麻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