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3 库文件包含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KEIL V3中库文件里是否包含标准C库中stdlib.h库里的gcvt()函数,就是将浮点数转换成字符的函数,如果有的话怎么能看的到,如果没有怎么加到库里面来,现在用这个函数有点问题,谢谢大家啊!!

wtf

网友:
/*--------------------------------------------------------------------------
STDLIB.H

Standard functions.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STDLIB_H__
#define __STDLIB_H__

#ifndef _SIZE_T
#define _SIZE_T
typedef unsigned int size_t;
#endif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 0L)
#endif

#ifndef _WCHAR_T_DEFINED_
#define _WCHAR_T_DEFINED_
typedef char wchar_t;
#endif

#pragma SAVE
#pragma REGPARMS

extern int    abs  (int   val);
extern long  labs  (long  val);

extern float atof (char *s1);
extern long  atol (char *s1);
extern int   atoi (char *s1);
extern int   rand ();
extern void  srand (int);

extern float         strtod  (char *, char **);
extern long          strtol  (char *, char **,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strtoul (char *, char **, unsigned char);

#define _MALLOC_MEM_        xdata

extern int  init_mempool          (void _MALLOC_MEM_ *p, unsigned int size);
extern void _MALLOC_MEM_ *malloc  (unsigned int size);
extern void free                  (void _MALLOC_MEM_ *p);
extern void _MALLOC_MEM_ *realloc (void _MALLOC_MEM_ *p, unsigned int size);
extern void _MALLOC_MEM_ *calloc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int len);

#pragma RESTORE

#endif
————————————————————————————————————————————————
这就是KEIL中STDLIB.H的头文件。

网友:
你在HLP目录看下C51lib.chm文档。貌似没有你需要的那个函数。

网友:
试一下就出来了呀!

网友:
谢谢joyzml
   我看到了KEIL中STDLIB.H的头文件,但是把gcvt()函数的原型考到这里面来,编译也不行。

   我在HLP目录下没有看到C51lib.chm文档,有跟它文件名类似的,

   请问galle ,怎样试,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实现gcvt函数,然后加到你的projec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