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GPIO中断问题

楼主:
我在ICOP的X86板子上使用驱动程序处理GPIO中断,设置为低电平触发。问题是我把引脚接到低电平时,就会不停地触发中断,IST是这样写的:
DWORD WINAPI ISTThread(LPVOID lpv)
{
    PIST_INFO IstData = (PIST_INFO) lpv;
    DWORD Result;
    int   Cnt = 0;

    InterruptDone(IstData->SysIntr);
    while(!IstData->IstQuit) {
        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IstData->hEvent,INFINITE);
        if (IstData->IstQuit) {
            wprintf(_T("Quit IST\n"));
            break;
        }
        if (WAIT_OBJECT_0 == Result) {
            if (!IstData->IstQuit) {
                //输出中断产生信息
                wprintf(_T("GPIO Interrupt occured[%d]\b\r"),Cnt++);
                InterruptDone(IstData->SysIntr);
                DisableIntr(0xdc);
                DisableIntr(0xe0);
            }
            else {
                wprintf(_T("Quit IST\n"));
                break;
            }
        }
    }
    SetEvent(IstData->hEvent);
    wprintf(_T("Quit IST\n"));
    return 0;
}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OEMInterruptDone 函数里面对于GPIO中断清除的处理实现没有?

网友:
在interruptiondone的时候,应该改中断寄存器和gpio重新复位下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OEMIterruptDone()函数是在哪个文件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OEMIterruptDone()函数是在哪个文件中的?

一般是在 Src\Kernel\Oal下..跟BSP有关系的.. 你可以再%winceroot%\platform\bspname\下搜索下
你的系统产生了GPIO中断后, 在IST函数里面虽然调用了InterruotDone函数, 但函数内并没有实现对GPIO中断清除的处理, 所以会一直触发中断.

网友:
,设置为低电平触发。问题是我把引脚接到低电平时
???符合中断要求,当然会不停的中断了。呵呵。

网友:
引用楼主 zhdi1986 的回复:
我在ICOP的X86板子上使用驱动程序处理GPIO中断,设置为低电平触发。问题是我把引脚接到低电平时,就会不停地触发中断,IST是这样写的:
DWORD WINAPI ISTThread(LPVOID lpv)
{
? ? PIST_INFO IstData = (PIST_INFO) lpv;
? ? DWORD Result;
? ? int?  Cnt = 0;

? ? InterruptDone(IstData->SysIntr);
? ? while(!IstData->IstQuit) {
? ? ? ? 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IstData->hEvent,INFINITE);
? ? ? ? if (IstData->IstQuit) {
? ? ? ? ? ? wprintf(_T("Quit IST\n"));
? ? ? ? ? ? break;
? ? ? ? }
? ? ? ? if (WAIT_OBJECT_0 == Result) {
? ? ? ? ? ? if (!IstData->IstQuit) {
? ? ? ? ? ? ? ? //输出中断产生信息
? ? ? ? ? ? ? ? wprintf(_T("GPIO Interrupt occured[%d]\b\r"),Cnt++);
? ? ? ? ? ? ? ? InterruptDone(IstData->SysIntr);
? ? ? ? ? ? ? ? DisableIntr(0xdc);
? ? ? ? ? ? ? ? DisableIntr(0xe0);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wprintf(_T("Quit IST\n"));
? ? ? ? ? ? ? ? break;
? ? ? ? ? ? }
? ? ? ? }
? ? }
? ? SetEvent(IstData->hEvent);
? ? wprintf(_T("Quit IST\n"));
? ? return 0;
}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1.从这个中断处理线程上没看出什么问题,这两天也在弄中断的事情,有参考过其他的部分中断的开发,INIT初始化了以后一定要Deinit,LZ不知道这个部分定义了没有清除相关中断信息的工作

2.如LS GM所说如果一直的低电平,当然是在中断里面,肯定是没出来。LZ确认下是定义成下降沿中断响应还是低电平中断响应,如果你做成电平边沿响应中断可能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电平高低响应低电平状态一定是在中断里面出不来的。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Mercury

网友:
你将IO引脚接到低电平,当然会一直是触发中断了,,,因为是下降沿触发呢,PS/2键盘就是这样处理的,你以,你一直接住键盘时,会一直输出字符。。。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需要对GPIO Interrupt Status 寄存器中断事件触发标志进行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