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CI卡控制计算机重启或蓝屏?

楼主:
我现在要做这样一个东西,硬件是PCI控制芯片+单片机,将这张卡放在PCI插槽上,计算机启动后单片机通过PCI控制芯片向主机发中断请求,如果得不到响应就让计算机重启或蓝屏。

问题是:问题是怎样通过PCI卡让主机重启或者蓝屏?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吧!

网友A:
弄个DMA写非法地址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DMA写非法地址可以吧

我用的PCI控制芯片是PCI从设备,怎样用DMA写非法地址?

网友:
PCI卡肯定有驱动程序,
改一下它,驱动程序运行错误能引起蓝屏..

网友:
重启我会,蓝屏,,,这个就不会了。。。

网友:
我觉得你的上位机应该有相应的程序!PCI和单片机只是发个指令而已吧?

网友:
重启或蓝屏都可以。
我要做的是让PCI卡引起重启或蓝屏,而不是通过上位机的驱动程序。
有没有办法?

网友B:
可以加个控制, 如果向主机发中断请求,没有得到响应,就MCU不去设置,就让自动下一步自动复位。
比如看门狗;

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PCI控制复位或者蓝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控制, 如果向主机发中断请求,没有得到响应,就MCU不去设置,就让自动下一步自动复位。
比如看门狗;

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PCI控制复位或者蓝度。

"就MCU不去设置,就让自动下一步自动复位"是什么意思?让PCI卡复位就能导致电脑重启或蓝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