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带dm9000网络芯片的BSP修改为CS8900网络芯片的?

楼主:
我觉得大概修改的步骤如下:
将CS8900的驱动复制到Drivers目录下,并修改Drivers目录下的dirs文件
修改Files下的platform.bib文件将CS8900的驱动添加,修改platform.reg文件将CS8900的驱动添加到注册表。
但是我不是很理解
IF BSP_NOCS8900 !
IF BSP_KITL != ETHERNET
    cs8900.dll                                $(_FLATRELEASEDIR)\cs8900.dll                        NK        SH
ENDIF
ENDIF ; BSP_CS8900

代码中的“IF BSP_NOCS8900 !”和“IF BSP_KITL != ETHERNET”,我觉得类似C语言中的宏定义,但是我不是很明白其意思,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也就是定义了某个宏的话,就有效,否则就无效的意思。

网友:
那么我想请教下“IF BSP_NOCS8900 !”是什么意思呢?,后面那个叹号表示什么?并且BSP_NOCS8900可以在哪里找到
“IF BSP_KITL != ETHERNET”又是什么意思呢?
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种东西不用深究,只要你想要的东西能够包含到镜像中就可以了

网友:
顶楼上,虽然我也不懂

网友:
我使用的是mini2440最新的bsp,想移到我的QQ2440的开发板上使用。
了解到还要修改D:\WINCE500\PLATFORM\mini2440\mini2440.bat文件下的set BSP_NOCS8900=

网友:
IF BSP_NOCS8900 !表示如果在.BAT文件里设置成set BSP_NOCS8900= 则判断语句成立,否则不成立。

网友:
还有一些文件要修改的比如:
bsp_cfg.h还有他们的链接不同因此外部中断也要进行相应的修改!